华硕X44H不显电流跑1.0A

楼主(2016-02-19):
接过来的第一次开机屏目有点花屏一横一横还有一树一树的。电流跑1.0A。自己查的废话就不说了。内存,处理器,北桥电压全正常。显卡供电时正常时不正常。我也懒得去查了,直接点用线跳D级跳到S级。

网友:
牛人  ,我是真心的佩服

网友:
去掉管子再跳会比较好。

网友:
佩服果然够懒

网友:
不知道以后稳定不

网友:
    知道问题在哪还不处理好,果然懒的有境界

网友:
懒得让人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网友:
你这个想法可以哟

网友:
写的不清楚

网友:
貌似是MOS管不稳定吧,上飞线恐怕会烧掉MOS管吧!

网友:
懒人懒修吧。。能好就行

网友:
能修好能用就行了

网友:
换个管子也就几分钟,心里也踏实。

网友:
换了说不定一样的问题呢,直接飞线就好了呢呵呵

网友:
是管子坏了吗

网友:
没有想着是看下到底什么问题吗

网友:
华硕一款显卡版的显卡供电管爱出问题

网友:
懒的有水平,只要时序不乱,不报错就没事,最好的把那管子拆了。

网友:
迫不得已的时候我也这样做 哈哈。。。。。。。。。

网友:
~~会不会烧掉

网友:
这样子,不道能用多久/

网友A:
这个到底是管子坏了;还是控制电路的问题呢?

网友B:
那个管子输出是给谁供电的 直连也行?

网友:
昨天修的一台Y470我也是直接这样飞,1.5V转化出了问题,G级那边一个小芝麻MOS管的G级那边断线了,飞了线后来看着太长太难看,直接就不要了,直接DS拉线就这样出机了

网友:
呵呵,快修呀,能正常用就好。

网友:
只影响供电时序,显卡会提前上电。

网友:
快速维修可以,但是有可能不稳定得返修吧!

网友:
D S短接,不是吧保护隔离还差不多其它地方你敢短接啊

网友:
还有转换电路也可以短接,就不知道你那是什么电路

网友:
这个本本没有通病吗?

网友:
呵呵,能解决就行了。。。最好不要返修了。。

网友:
直接连上了,去掉管子再连会不会好点

网友:
说不定那天厂家把这mos管也省略掉,

网友:
能收到就是高手

网友:
大师中的大师

网友:
正在修华硕的机子

网友:
这是通病啊 这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显卡供电不对引起

有起,起的时候突然降低了0.7V 正常是1.5V DDR3的显存电压是1.5V没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管子输出是给谁供电的 直连也行?

给显卡的显存供电,我量的时候显存主供电不正常,看了别人的帖子然后去量显存电压过低才0.7V有1主是0.75V有1组是0.7V然后看点位图上面是写1.5V 短接后屏显了。MOS管D级1.5VG级电压是1.2V,G级1.2V肯定不对了。所以应该是反馈电压不正常。不是MOS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到底是管子坏了;还是控制电路的问题呢?

MOS管没坏,D级电压1.5V G级1.2V S级0.7V 。是反馈电压的问题。如果MOS管有问题的话G级应该不会去输出。会输出电压不太可能会出到1.2V。是G电压升压不正常。

网友:
刷 BIOS  有内存 是板载的吗 板载的话就直接屏蔽板载内存

网友:
您说的很不明白呀,是这个机器有这个通病码,目前我没有碰到过,希望赐教

网友:
直接飞过去有隐患吧

网友:
呵呵,这都行啊,不过能解决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
低成本维修 ,稳定就好

网友:
显卡电压不稳

网友:
也是一个好办法啊

网友:
听不懂大神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