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5893P进水无SM_DRAMRST# 挡内存维修

楼主(2016-02-19):
好久不见 “冯大人” 在这里跟大家拜年啦!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事业大丰收,财源滚滚来 。
好长时间没有发帖了,一是前段时间一直在修手机没有修到过笔记本

这段时间修的笔记本虽然比较多但大多数都是属于通病级别的 实在不好意思发贴

现在步入正题:

今早同行送来两片板子(裸板) 一台是SONY 的具体啥型号没记 拿过来万用表挫了下 是通病 去年修过, 一个电容短路了  直接镊子扣掉。(哈哈哈 我也佩服自己的记忆力 哈哈哈!!!)

好了 题外话完了。 现在开始步入 这个 不跑码的了 。

板子拿出来之后目测进水严重 多处腐蚀(修的时候 没想到要发帖,后面有几张修完之后补上的。)

个大电感对地阻值均正常,看来没有大短路 估计又是一个难啃的骨头咯

嘚瑟一下 然后插了稳压电源  待机只有 0.004  看来是没有待机或无待机 。

直接拿起万用表先扫荡到公共点无电压。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

仁宝的板一般都有点火回路(通常都没装)开始量过公共点对地正常那么一般都是保护隔离保护了。
翻到图纸找到ACON测试无电压 。
一路追踪 尼玛的发现板上的件全部掉光了  (阿弥陀佛 , 各位客官可不能像我这样大意啊 。)

全部补好,插上适配器   待机 0.022。搞定保护隔离

这个时候当然是尝试触发上电咯 说不定就好了呢

那个.....  不出意外没有亮机 卡在 1.2a 左右10s之后掉电
如果亮机也不会有这个帖子了 。。。。

拿起示波器装上内存诊断卡直接测 SMBUS 脚 有一组很微弱的波
测试内存条件   VTT VDD VREF 都正常 复位 0.2v (问题来了 !!!)

Q17 G级 3v已经正常 r274 1.5V 也正常  之前在论坛中看到帖子说有些板子拿掉 CPU发出的复位信号也会亮机 但是会掉电

嗯,还是不亮机  。看来只能老老实实修了

SM_DRAMRST# 发出的条件应该是 CPU有收到 (有待各位大神斧正 。)。

DRAMPWRGD 1.05v OK
VTTPWRGD 1.05v OK
VCCPWRGD   OK
SYSPWROK  OK

测了这么多条件 都正常 难道是桥坏?(CPU 测过是 OK 的 所以 。。。)

先刷个BIOS  无果 。。。

难道要动HM55  手头剩下的桥又不多了 。  再仔细测试一下 。。。。

再仔细测试下 SMBUS  发现  data 脚 又一组波  而 CLK 脚 有时候有有时候没 ?  这是一个问题  打过对地值是正常的呀 !!!

继续翻图纸 查查查 !!!!!

拿起放大镜瞄了瞄  Q45 底脚 有腐蚀  拿下来 刮骨疗伤     上锡

装回去  。  再次触发   SMBUS clk date 持续跑马

看来 是CPU 读到 内存之后才会发出 复位信号 。

看电流已经过了内存, 再测试 EDID  发现已经有了读屏信号

搞定 收工  !~~~

写帖不容易, 内容略浅  。

内容如有出入 欢迎各位大神斧正  。
再次祝各位再新的一年里越来越顺,财源滚滚 ……

加分 加分 加分  , 加分不扣自己分

网友:
  不错 还好没干PCH

网友:
是啊, 动了就 嗝屁了。。。   不过修好这个板饶了很多弯路了。。  还好最终搞定

网友:
谁修板不走点弯路  楼主修得给力,

网友A:
测试SMBUS  的时候仔细一点应该看出来不正常了,幸好没做桥,又检测一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SMBUS  的时候仔细一点应该看出来不正常了,幸好没做桥,又检测一偏

最开始测对地阻值是阻值一样, 然后 用示波器测试内存脚的时候都只有一小段   主要还是不够仔细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谢谢

网友:
大神带人不,我对内存这一块的工作条件和工作时序都不是很清楚

网友:
这个问题跟 Y470 不是一样的病么

网友:
利害,这么难搞的板也修好了

网友:
陈冠希,牛逼了啊,哥来凑热闹了

网友:
楼主的分析太精彩,不过内存的精典故障!

网友:
昨天一个华硕的 la-8224p的也是进水,主板烧了个洞,现在没什么人,再研究研究

网友:
进水机能修好都是高手啊!小白学习了!

网友:
要是我修到这种估计就没招了

网友:
仁宝设计的保护也是很强的。。

网友:
这个信号很少修到,所以不知道时序,上次修一台,内存复位没有,由于不知道时序后面退了

网友:
给我肯定要换桥了,楼主思路清晰,示波器是个好东西呀。

网友:
分析的很深细,就是能否下次上传份图纸呢。呵呵

网友:
c 楼主  用的什么牌子的示波器     带宽  采样率  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