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智能电视关机后不切断电源的危害

楼主(2016-02-19):
很多用户在家晚上看完电视后习惯直接遥控器就关机而并不会去切断电源,这样做当然不好,除了会耗电外,还有很多隐患问题,那么智能电视关机后不切断电源的危害到底有哪些呢?严重吗?
 1.一天不看电视不切断电源大概一小时耗电3~5W。一天下来大概120W电量。一年也就电量相当于43.800KW。耗费电表度数大概40度电。一年的费用大约二十几块钱。

  2.电视元器件会提早老化,电视遥控关机(待机)后,内部部分元件依旧在运行,在工作,首先对电视的寿命有影响这是无可厚非的。不过现在电视都是白菜价了,用2~3年可以换换。

  3.假如家里有买智能插座就比较方便。通过手机设置关闭排插总电源。

  4.如果没有智能排插可以买个定时器,设置开关机时间一样可以断电保护电视。

  5.如果会DIY的话,可以通过电视遥控器不常用按键设置关闭电视总电源。这个过程比较复杂,需要修改电视里面相应的控制线路,当时我捣鼓家里的电视就是这么干的。开机时按下电视开关。关电源时直接按下电视遥控器就可以了。懒得起来关电视机电源。

  6.对人体有微辐射。因为没关电源那就意味着电视依旧在工作,那么电流必然会产生电磁波辐射,损害家人的身体,尤其是对家里的宝宝,抵抗力还很弱,更要注意避免电磁波的辐射

  7.电视机顶盒,DVD,功放,音响都连着电源未断电的情况下,其实他们一直都在偷偷的用着您家的电,专家给的数据是一年能吃掉100多元的电费。

网友A:
不看电视很多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看电视很多年.

你不看电视?

网友B:
电视以不看多年了,千篇一律的节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视以不看多年了,千篇一律的节目,

哈哈  我还在看

网友:
小的时候最爱看电视的动画片,电视剧就播放两级,6:30来节目,放学时着急写作业然后看动画那是真快乐,现在只是回忆,现在的电视都是一个节目谈的都是和谐和网络一比好像哪里不对,,,不爱看了,只是回忆,回忆

网友C:
前两年提倡少看电视多看书,不过年轻人都改成看电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两年提倡少看电视多看书,不过年轻人都改成看电脑了

哎 都看电脑

网友C:
现在从米国回来的朋友说那边是看报纸的非常多,不像咱们总看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从米国回来的朋友说那边是看报纸的非常多,不像咱们总看手机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