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55 主板报E8错误

楼主(2016-02-19):
你好,BI-751 H55 主板报E8错误请各位大侠给以指引,应该是内存不对是吧?如何下手。曾经在同行试过用他 的内存正常过,拿回来就不行。

网友:
循环跑码不??看下复位针电压

网友:
基础都不测,就上来发帖,估计没有什么人可以帮到你

网友:
换条内存或CPU看看  挑内存的主板

网友:
刷Bl0S和查内存供电

网友:
使劲换内存吧

网友:
内存  啊  内存内存内

网友A:
基础条件都正常,跑码也不循环,主板上原来正常用的内存现在都不好用了,换了别的条也不行

网友:
换内存条试试吧,如果不行就认真按维修流程检测了。

网友:
  时钟  VCC  SPD VDD VTT 总线你这些都不查。。。。

网友:
现在的板越来越难弄了。。。。。

网友:
先换内存试试,如果不行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没问题就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础条件都正常,跑码也不循环,主板上原来正常用的内存现在都不好用了,换了别的条也不行

那就刷个BIOS,CPU有问题也会导致不过内存

网友:
这板子感觉有点陌生啊   报错时开机了吗  还是没开机  当代码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挑内存的主板

网友:
换内存试试   不行就刷BOSS

网友:
说详细点,都测试了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