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一个问题,拿到一个板和一张图纸,怎么样才能把它的时序整理出来?

楼主(2016-02-19):
比如我手里现在有张CQ43的板,PDF也有了,我怎么整理出它的时序?

网友A:
这个主要看是什么桥,还有生产厂家一样芯片一样的话,时序可以对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看是什么桥,还有生产厂家一样芯片一样的话,时序可以对照!

能具体点吗?比如拿到板子,怎么看它是567那个系列的,如果按CPU来区分主板的系列,又怎么看CPU?

网友:
部分图纸是有带是时序的,如果不带,时序是需要单独学习的,新手自己很难整理出来

网友:
edisong -3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B:
这个要慢慢学习喔

网友:
有好多图纸没有时序

网友C:
你这样  可有得学了  最基本的都不会  还是去迅维学一下吧

网友D:
时序这个东西是经过经验累积,要理论基础很好才能单独写出来,普通理论者是无法写完整时序的

网友:
看什么图纸吧,有些都自带时序的。

网友:
找老师培训过了,但是这些还是要自己去总结啊,我不求你们能把现成的东西给我,给我指个方向也可以啊!方向具体一点最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时序这个东西是经过经验累积,要理论基础很好才能单独写出来,普通理论者是无法写完整时序的

怎么才能把基础弄扎实呢?给我个方法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  可有得学了  最基本的都不会  还是去迅维学一下吧

找老师培训过了,但是这些还是要自己去总结啊,我不求你们能把现成的东西给我,给我指个方向也可以啊!方向具体一点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慢慢学习喔

找老师培训过了,但是这些还是要自己去总结啊,我不求你们能把现成的东西给我,给我指个方向也可以啊!方向具体一点最好!

网友:
我认为这不是一般的新人所能做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找老师培训过了,但是这些还是要自己去总结啊,我不求你们能把现成的东西给我,给我指个方向也可以啊!方 ...

培训过了还这样   这些是最基本的啊  老师没教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培训过了还这样   这些是最基本的啊  老师没教你?

教了,听的时候感觉懂了,自己搞又是一片浆糊

网友:
有些图纸带时序有些不带,碰上不带的可以找同一厂家的有时序图纸对比一下。最好找同一年代的,比如单桥的跟双桥的板时序肯定有差别。还有就是起码拿到有时序的一看就要知道每个信号是干嘛的,不同厂家信号命名也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教了,听的时候感觉懂了,自己搞又是一片浆糊

时序这玩意  都是在学校做好笔记  然后实习的时候  应用到实践上   你现在学完了  对时序没有概念  等于没学

网友:
看桥的型号都有对应的上电时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时序这玩意  都是在学校做好笔记  然后实习的时候  应用到实践上   你现在学完了  对时序没有概念  等于 ...

标准时序懂,笔记有。部分板子的时序老师也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标准时序懂,笔记有。部分板子的时序老师也讲过。

懂时序   那修板的时候就按时序走就是了  还有什么疑问吗

网友:
图看多了,修的多了,才能慢慢总结出来,不是下几天功夫一次性学好的

网友:
这个可不是一时半会的事  寒冰三尺 非一日之寒!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才能把基础弄扎实呢?给我个方法咯

找个靠谱的地方学一学吧!

网友:
报个迅维远程吧

网友:
图纸有时序图的 看不懂就吧百度你要就的模块的时序 都是大同小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