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在win7下cpu使用率高怎么解决?

楼主(2016-02-19):
在win7下cpu使用率高怎么解决?

  无论使用的电脑配置有多高还是安装的系统超级棒,使用电脑cpu使用率高时,电脑就会变卡,电脑也会发热,并且电脑长期处于一个发热的状态对其本身是不好的,因此win7下cpu使用率高长期处于高状态也是不好的,那么这个问题该如何化解呢,下面我们来共同解决它吧!

  一、修改注册表

图一win7下cpu使用率高

  二、修改服务将其禁用

图二win7下cpu使用率高

  只需这两个步骤就可以轻松搞定你的问题,也无需担心cpu使用率高100%卡机的问题,实为微软win7一个机制当检测到开启视频相关服务就将CPU多分配一些供其使用,有需要的可以进行操作。

网友:
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提高硬件配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