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开关电源电路设计图

楼主(2016-02-19):
常见的开关电源电路设计图

  开关电源就是利用电子开关器件,通过控制电路,使电子开关器件不同地“接通”“和关断”,让电子开关器件对输入电压进行脉冲调制,从而实现DC/AC、DC/DC电压变换,以及输出电压可调和自动稳压。下面来普及一下常见的开关电源电路设计方式。

  基本类型有四种:单端反激式、单端正激式、半桥式和全桥式。

  对于100w以下的开关电源,多采用单端反激变压器,反激式功率变换电路中的变压器,除了起到隔离作用外,还具有储能的功能。反激式功率变换器电路结构较为交单,输出电压不受输入电压的限制,也可提供多路电压输出TOPSwitchⅡ系列应用于单端反激式变换器,典型用法所示:

图一开关电源电路设计图

图二开关电源电路设计图

图三开关电源电路设计图

图四开关电源电路设计图

  分析电路:图一将偏置线圈通过限流电阻直接作为TOPSwitchⅡ控制极的输入;2在1的基础上增加了稳压管,是图一的增强型;图三中输出电压通过光耦作用于TOPSwitchⅡ控制极,在输出电压反馈精度上有所提高;图四在图三基础上增加了精密基准TL431,使得输出稳压精度和负载调整率都能获得较高的精度。

  4种变换电路的效果如表所示:
图五开关电源电路

  采用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这种反馈控制电路的最大特点是:在输入电压和负载电流变化较大时,具有更快的动态响应速度,自动限制负载电流,补偿电路简单。反激电路适应于小功率开关电源。

  直流DC/DC转换器按输入与输出之间是否有电气隔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隔离的成为隔离式DC/DC转换器,另一类是没有隔离的成为非隔世式DC/DC转换器。

网友(2016-06-28):
单端正激式、半桥式和全桥式 这几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