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内存供电偏高

楼主(2016-02-19):
梅捷I5G41主板不过内存,ddr2供电电压接近2v,正常吗?本人小白

网友:
怎么提示网络问题,又发表了一遍

网友:
不正常,ddr2  1.8

网友:
查反馈电路

网友:
查反馈电路看看

网友:
2v正常,可能断线没有负载

网友:
2伏正常,查查内存别的工作条件

网友:
有点偏高 一般都是1.9V左右  换PWM芯片 或查反馈分压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受教了!多谢!

网友:
不低于就行,高点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是正常的,今天见2张板,内存供电也都是2v,一切正常

网友:
但不过内存啊

网友:
正常啊,有的都超频都到,觉得不正常的话查下线路

网友:
内存不正常,就那几个条件和电压,还有cpu坏也是那样

网友:
2V不能说不正常也不能说正常,这个和表也有关系的,你先查下内存别的条件吧

网友A:
这与万用表本身测量误差有关系,不能轻下定论。

网友:
也就多0.2  一般不会影响多少的吧

网友:
我认为是正常的  我的15b表还测到过2v多亮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与万用表本身测量误差有关系,不能轻下定论。

査下万用表的电池

网友:
如是2代条那就是正常的,如是2、3代条都可用的主板要上个条子上去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有点偏高,对内存还是有影响的,看看反馈电阻正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