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LOCK BY ATA PASSWORD 哪位高手能在附件找到ATA PASSWORD

楼主(2016-02-19):
st9500420as UNLOCK BY ATA PASSWORD 我读取了所有缓存区数据 密码是否在里面  不知道这样方法找密码对不对 请教

Buff 1A53 (392).rar

buffer

网友A:
密码已经破解 本帖打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密码已经破解 本帖打住

能不能透露,如何破解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透露,如何破解呢?谢谢

用指令线破解

网友:
能不能透露一下相关指令?可以P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