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开机 掉电 上电0.5 A

楼主(2016-02-19):
E40上电 掉电 这个电压都出来了  装CPU0.5A掉电。

网友:
电压没出全面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电压出全了吗?E40的机器掉电有些情况是因为内存贴纸下面有个保险坏了导致的

网友(点评):
技术可以,这个点也比较多

网友:
0.5掉电这种一般是电压没出来完。。楼主仔细查查

网友(2018-05-31):
广达的主板掉电   缺电压我测试了  电压都出来了  就是 PG没电压不知道那一路拖低的    我的也是E40

网友(2018-12-02):
0.5A 掉电 ,你查一下显卡 供电 PU9 电压出来没有 +1.1v  GFX 出来没有。 一般是显卡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