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300-T45暗屏求助

楼主(2016-02-19):
如题,求神舟优雅A300-T45图纸,版号H24Z  REV 2.3,论坛下了好多点位图都不一样

网友:
换个屏试试。。。试LED 还试LCD ......

网友:
找不到图纸 就找屏接口定义找到背光开启飞一个就行了

网友:
这机器应该是LCD的屏幕吧?如果是LCD的那主要看高压条跟灯管

网友:
先找找供电吧。保险上可以量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