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幕白屏,请教

楼主(2016-02-19):
神舟笔记本屏幕,友达的B156XW02;症状:笔记本开机显示正常,过一会屏幕闪动,然后中间出现一条较亮白横线,两秒钟之内全部白屏,纯色的白。电脑重新硬启后显示LOGO画面,一秒后马上又重复刚才描述的白屏动作,偶尔硬启后又正常一会,但是会横向闪动,然后又白屏。笔记本外接显示器正常。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了, 谢各位大师了!!

网友:
有可能是液晶屏驱动电路供电不正常

网友:
有没有换屏试一下呢?

网友:
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
好了吗
问题什么的  说下

网友:
你找个点屏器点下这个屏看看是不是一样的故障,是一样的话就要修屏了,点屏正常的话就要检查主板了。

网友:
是屏吧。感觉像是

网友:
代换一下屏试试吧

网友:
完全白屏时,测屏的几大供电

网友:
逻辑板有两个大芯片,把其中一个换了就好,至于是哪个嘛看你的懂不懂咯

网友:
先检查屏线,换根屏线,清洗屏接口。

网友:
先点屏确认好坏先说。

网友:
这里不是显示器专区么

网友:
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有的供电造 成的  无供电

网友:
屏幕的典型性问题,扳一扳屏的边框会好一下

网友:
外接一个显示器看下

网友:
换个屏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