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波折修复ASUS A45V

楼主(2016-02-19):
昨天接到A45V 上电待机正常触发0。05 初步判断是二级电压没出来。。于是查图 发现3VS 5VS 均木有.. 于是继续查时序 发现 {南桥在供电、时钟、复位、RSMRST#、开机信号都满足的情况下,发出PM_SLP_S3#、PM_SLP_S5#信号,供给EC EC收到PM_SLP_S5信号之后,会发出SYSON信号,开启S3状态下(即休眠状态)的电压,使机器从待机状态进入休眠状态(休眠状态下,只有内存供电和3v、5v待机电压) EC收到PM_SLP_S3信号之后,会发出SUSP#信号(高电平),开启S0状态下(即开机状态)的电压,使机器从休眠状态进入开机状态(开机状态下,各路电压都会产生)。} 于是测试PM_SLP S3#  PM_SLP S4# 均木有。。于是脑袋一热果断换了南桥。 在开始测试  涛声依旧  这下清醒了 供电时钟 复位!!!   于是查+3V_PCH {1.5V}+5V_PCH{5V} 我擦。。问题就出在这里。Q38木输出+3V_PCH  测试发现Q38击穿。果断换一个 亮机!!! 白给一个南桥。。。       后来总结修复机器还是得靠理论垫底经验随后  不能盲目的凭感觉。。。

网友A:
南桥我一般都最后换,一般都是先找板子上的MOS管,不管大小都戳戳,有图纸的话更好确定是哪里没出电压,换之,动南桥感觉又废时间,且怕南桥挂了搭进去钱。你的修好了,南桥留着就是了

网友B:
lz很威武  我遇见这种波折的问题都感到头痛

网友:
一般都是先换南桥啊

网友C:
结果很让人高兴,过程复杂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结果很让人高兴,过程复杂了点。

  哎 。开始就是凭感觉走啊。。。现在看来还是先查查时序。。稳当点 。。

网友:
哎 就是这个套路啊 南桥换了 结果误杀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lz很威武  我遇见这种波折的问题都感到头痛

哎。。被逼的啊。。为了生活。。 以前全是凭经验。。只能搞点外科手术 明显烧毁啊 断线什么的。。内科一概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我一般都最后换,一般都是先找板子上的MOS管,不管大小都戳戳,有图纸的话更好确定是哪里没出电压,换 ...

  确实该这样。。该先看看时序 盲目的换了。。失误了。

网友:
算你可以的啊修的不错的

网友E:
图和实物不对版啊,图是SO8的8爪管,板子上是SOT23

网友:
看楼主时序描述  受教

网友:
加分鼓励发贴  现在的BGA芯片 不能动不动就干一下

网友:
最后的总结很好,不过很多人都做不到,有些人是因为理论不强,有些人是因为懒得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和实物不对版啊,图是SO8的8爪管,板子上是SOT23

    就是啊。。这个也是我没搞懂的地方。。。图纸和板子上的料不对。。但是线路基本一致。。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哎。。被逼的啊。。为了生活。。 以前全是凭经验。。只能搞点外科手术 明显烧毁啊 断线什么的。。内科一 ...

我曾经遇到过   悲催啊  没弄好   交换也不成 主板还丢了

网友:
修机器按时序走,这样会简单很多

网友:
现在才发现华硕的机子也有仁宝代工了!!

网友:
新手走点弯路很正常

网友F:
进水的机子吧
Gogo
是有点进水的样子 整个板子都有点潮 ...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进水的机子吧
是有点进水的样子 整个板子都有点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