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LS24D390

楼主(2016-02-19):
我有一台三星新款显示器现在是不通电
但是里面的供电是正常的,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三星

网友:
你这是不触发吧 不触发的故障应该是主板有问题 最大可能性是程序坏了,也可以是主芯片坏了。对了 还要先看下你的开关有没有电压跳变。

网友:
板上也有其它的电压,要查一下

网友:
电压都正常的话可以怀疑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