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30自动跑码,不显示一例,附上南桥BIOS。

楼主(2016-02-19):
机器型号:戴尔灵越N4030   板号DJ1 09259-2                                                                      故障:自动开机,电流跳变至1.0处,过三秒左右掉电,再过两秒再自动开机,电流跳变至0.76左右不动,不显示。这种情况我严重怀疑内存供电不足,插上打值卡,数据总线3.3V,其他都正常,可是打到内存复位的时候却只有0.26,明显偏低了,找图纸先找内存总线吧,找到PCH_SMBDATA,
PCH_SMBCLK这两根信号线,两脚都有3.3v,上示波器打一下波形吧。有上拉没有下拉,不正常。

再往前找吧,找到Q2303,在第三脚打下阻值吧,也是没有波形。

心想还是刷个BIOS看看吧,刷了无果,但我还是看准了BIOS芯片,找图纸,发现南桥BIOS芯片的二脚端电压不对,明显偏低了,只有0.13,看图,与二脚相连的有个电阻 拔掉适配器,看看通不通,一测果然不通,立马接上,再插电源,自动跑码加电,开启第二次有待机,按开关正常跑码。装机测试吧。

别高兴太早,机子装的WINDOWS7,戴尔的机器用交流电要按F1才能进系统,F1按完了,不好了,清屏,这是咋回事?刷过BIOS的,再找个BIOS刷上吧,好了。下面送上BIOS一份。哈哈。

写的不好,多多体谅。

网友:
还挺多问题的啊;

网友:
正常多少电压

网友:
一般不会注意到这种问题 真心学习了

网友A:
是自动上电,不是自动跑吗吧!!!

网友:
上家动的手脚?

网友B:
    楼主说的清屏,指的有背光没显示字嘛????

网友:
这个电压看不出来的,在内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自动上电,不是自动跑吗吧!!!

对,我只是小白,不太会说专业术语,哈哈

网友C:
应该不是吧,有可能我的焊工不到位,拆焊BIOS芯片的时候不注意就焊脱皮了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清屏,指的有背光没显示字嘛????

对,就是这个意思,我习惯跟着师傅叫清屏,哈哈

网友D:
虽然站了运气成分 但是也得有基本的理论才行

网友:
显卡修的多这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虽然站了运气成分 但是也得有基本的理论才行

是啊,是有运气成分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吧,有可能我的焊工不到位,拆焊BIOS芯片的时候不注意就焊脱皮了也有可能

哦,那就要好好练习焊工了,焊工比理论还重要哦

网友:
复位正常多少?

网友:
内存复位正常是1.5V

网友:
这电阻是不是刷bios掉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