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50做win732位系统可以64位就蓝屏怎么解决

楼主(2016-02-19):
32位的怎么做都能成功但是64位的 或者win8 win10都不可以 就是蓝屏

网友A:
是UEFI的问题吧,本坛里也有,你搜一下。

网友B:
换根内存试试,也遇到过这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UEFI的问题吧,本坛里也有,你搜一下。

bios设置都是对的理论上是可以做的 拷贝完镜像从起就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根内存试试,也遇到过这类问题

试过跟内存没关系。。

网友:
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