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6-02-19):
hp g32开机不显示,看电流表开机正常,还以最后显示问题,按大小写建有反应,应该是显卡或者显卡以后,插外接,显示,检测换面花屏,果断加焊显卡,故障解决
显卡

网友:
说句不爱听,这样的问题只要修过1,2年本子的都知道。。。。。。不要过推荐做好显卡的散热

网友:
这都是通病了,记得搞好散热

网友:
够简单的哈哈!挣钱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