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982p b+电压为13v

楼主(2016-02-19):
dell笔记本 版号是la 9982p 待机电流0.01触发0.04掉电 测b+电压5.5v 显然不正常  补焊芯片bd24717 和周围电路 测b+电压升为13v 触发后能开机 可是这个b+怎么13v这么低呢 上图看看吧 而且这个电压怎么是bd24717转换而来的呢

网友:
图纸发上来看看

网友:
这个是和苹果的保护隔离差不多的了
现在的新机器有很多都是这样的了吧

网友:
保护隔离了 ,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现在的新款电脑都是12V

网友:
不要觉得问题在这里

网友:
现在有的新机器,电源是19V,,公共点13V,,你这机是不 是这样,

网友:
新款的机器很多都是跟苹果一样了,充电位置给的公共电。。

网友:
不太懂关注中

网友:
下载分怎么赚?????

句容诚信电脑 -10 下载分怎么赚

网友:
插电池也是13V?

网友:
能开机,意思是正常亮机了吗?

网友:
貌似新机以后   都会是这样了

网友:
前几天修到的一架DELL的也是这样,型号好像是3423

网友:
感觉,现在越来越多机器都是这样设置两部分公共点,这样做估计是更周全的保护和节能啊!

网友:
感觉,现在越来越多机器都是采用两部分的公共点,这样做可能是更周全的保护和节能!

网友:
现在是时亮时不亮。所以怀疑b+电压是否过低所致,看来这个b+13v是正常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