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L43SV

楼主(2016-02-19):
待机0.3 3 5V电感一个有0.25V另一个没电压 RT8206A条件满足 插电源时电流c.c.灯闪一下 是不是哪个地方有微短,
电源

网友:
是K43SV 打错了

网友:
待机0.3 肯定有短路了 3 5V 有短的了 查一下对地值吧

网友:
先打下电感对地阻值多少,断开后面电路看下电流是否还是这么高,待机是否还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