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43Sv 不触发的问题

楼主(2016-02-19):
华硕K43SV REV3.0,这个型号的机,应该都很熟,不显的刷BIOS,那不触发的呢? 以前我修到过ACIN,还有隔离管坏的,都是3,5V瞬间有,我现在又有一个这样的机,换了BIOS,EC都不行,谁修到过这类问题,说说吧

网友:
现在待机有没有?

网友A:
    这板子有通病,+5VSUS_PWRGD 好像是这个你查查。。。。

网友:
你能说说你的机器现在的情况吗?待机有吗?你都测什么条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有通病,+5VSUS_PWRGD 好像是这个你查查。。。。

这板通病很多呀,,排组的多,你这通病怎么说法

网友:
查一下一个104的排阻,通病          它一个脚和K27的一个6角场管相通

网友:
碰到一台也是没有触发,没有待机电压,而且屏也裂了,

网友:
我就。。。呵呵,不触发修过非常多,只是你是想问题通病的吧,通病就是给300我来修。

网友(2016-03-23):
修到了,经验也就多了,呵呵。

网友:
不触发看 3  5V电压有没有,SUSPWRGD有没有,RSMRST有没有  条件都查了没

网友:
还没解决楼主

网友(2016-04-22):
学习了,加油,很好的

网友:
看看BIOS 8脚有没有电压?

网友:
重点查ACIN和待机pg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