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机灯泡如何清零?

楼主(2016-02-19):
投影机灯泡如何清零?

  投影机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亮度降低,投影影像模糊的现象,一般是由于投影机灯泡使用寿命到点了,需要更换投影机灯泡,现在许多投影机产品大都具备提示灯泡使用时间的功能,方便用户了解投影灯泡的使用寿命及时加以更换,但是投影机并不会自动清理,就需要我们手动的把投影机灯泡清零,投影机灯泡如何清零呢?不同品牌的投影机灯泡清零的方式是不相同的,下面小编给大家整理了几个品牌的投影机灯泡清零的方法,以供参考。

  投影机灯泡清零方法:

  一、爱普生投影机:在投影机菜单中找到使用时间选项,按提示即可清零。

投影机灯泡如何清零 图一

  二、夏普投影机:

投影机灯泡如何清零 图二

  夏普视频机(PN200/300/500/C10等)灯泡时间清零,待机下按住“音量减”+“选择下”,后开机;

  夏普100S/00X/200/220等多媒体投影机灯泡清零方法,待机下按住—、+、AUTOSYNC三个键,后开机;300S,300X的是同时按下遥控器上的ENTER、下箭头、左箭头然后按下ON开机;

  夏普200/220等,投影机灯泡清零方法:待机下按住—、+、AUTOSYNC三个键,后开机;

  CN450S CN450X CN500X 投影机灯泡清零方法:在待机的状态下(不要开机)同时按投影机的,INPUT ENTER UNDO ON 3秒以上它自己就能开机。如果显示;灯泡100%就表明以清零;

  AN100S AN100X AN120S 按住(在待机的状态下)投影机上的+和AUTO SYNC同时,按投影机上的ON和-按钮如果显示LAMP0000H表明灯炮已经复位;

  SHARP NV21系列清零方式:不接电下,按方向的右,下,确定,一直按住接电后5秒;夏普XR11按电源键和下键和确定;

  sharp DLP投影机的清零: 待机状态时同时按“right”+“down”+“enter”+“power”即可。现在夏普投影机的菜单里面都有灯泡清零的选项。

  三、索尼投影机:按住reses键+左+右+确定键完成。

投影机灯泡如何清零 图三

  四、松下投影机:按menu找到灯泡使用时间,再持续按enter三秒,待出现power off提示后重新启动。

  五、爱其投影机:全部在菜单中,有LAMP灯泡字样这栏,全部是YES

  六、日立投影机:在开机状态中按住reset键3秒,待出现对话框选择0完成。

  七、三菱投影机:在待机状态下按左+ 右+电源键。

  八、明基投影机:开机后,按EXIT键几秒,出现对话栏后,按左或右就清零。

投影机灯泡如何清零 图四

  九、富可视投影机:长按菜单键+音量键3秒钟即可。

  十、nec投影机:在灯泡使用寿命将尽时投影机会亮起两个指示灯,这时在待机状态下按住遥控器的off健20秒左右即可完成投影机灯泡清零。

  以上是小编给大家罗列的不同品牌投影机灯泡清零的方法介绍,由于投影机品牌很多,同时每个品牌的投影机型号上百,而且每个型号的投影机灯泡清零方式不一定相同,所以在进行投影机灯泡清零的时候,最好查询一下投影机附件里面说明书,说明书里面有详细的投影机灯泡清零说明。

网友:
清零 效果好吗

网友(2016-07-03):
我想要理光的清零方法,楼主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