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小本EEE PC900蓝屏问题

楼主(2016-02-19):
华硕小本EEE PC900进系统蓝屏,换内存,刷BIOS都没用,求大师指点!!!

网友:
硬盘测过了不

网友:
ACHI?还是IDE?

网友A:
这不是典型的7B蓝屏吗,,重要的解决方式 你没说你有没有处理啊-----模式改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典型的7B蓝屏吗,,重要的解决方式 你没说你有没有处理啊-----模式改没?

这个BIOS中就没有改的

网友B:
硬盘模式调不了吗  换个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模式调不了吗  换个系统

这个固态双硬盘结构,集成4G,MINIPCIE 16G

网友:
典型的7B蓝屏

网友:
很典型的7B故障,楼主小题大作了。改个模式就好。

网友:
先检测硬盘    没问题直接装系统就OK

网友:
老掉牙的故障  系统问题  不要去搞硬件

网友:
换系统试下

网友:
下个原版的系统一安装显卡驱动都蓝屏

网友:
蓝屏产生的原因:内存及包含内存控制器部件的主板等功能部件有问题。或系统声卡驱动有关

网友:
没有改的为什么还让我改

网友:
装上PCIE的硬盘上也是蓝屏

网友:
经典的7B,ahci ide

网友:
PE却能进去

网友:
装自带AHCI驱动的XP

网友:
明显需要换硬盘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