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气再循环系统(egr阀)故障检测方法

楼主(2016-02-19):
废气再循环系统(egr阀)故障检测方法

  废气再循环系统(Exhaust Gas Recirculation)简称EGR,是将柴油机或汽油机产生的废气的一小部分再送回气缸。再循环废气由于具有惰性将会延缓燃烧过程,也就是说燃烧速度将会放慢从而导致燃烧室中的压力形成过程放慢,这就是氮氧化合物会减少的主要原因。

  EGR系统的任务就是使废气的再循环量在每一个工作点都达到最佳状况,从而使燃烧过程始终处于最理想的情况,最终保证排放物中的污染成份最低。

  一般来说废气再循环系统的作用是把发动机排出的部分废气回送到进气歧管,并与新鲜混合气一起再次进入气缸燃烧。由于废气中含有大量的CO2等多原子气体,而CO2等气体不能燃烧却由于其比热容高而吸收大量的热,使气缸中混合气的最高燃烧温度降低,从而减少了NOx的生成量。

废气再循环系统(egr阀)故障检测 图1

  egr废气再循环的作用:

  1、降低排气温度,减少NO化合物以及CO一氧化碳的生成

  2、可以适当的降低油耗、提高发动机效率

  从技术面来说,废气循环管主要作用是提高进气温度,对发动机功率有一定的提高和排放危害物质的含量会减少的作用,所以说如果EGR废气再循环系统出现故障了对发动机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egr废气再循环(主要是egr阀)损坏对发动机的影响:

  (1)积碳卡死关不严,废气一直参与燃烧,在接近EGR阀的汽缸混合气过稀、出现动力不足、加速无力、发动机抖动严重、发动机转速有时不稳定 ,且油耗高

  (2)打不开:排气温度会适当提高,相应的水温也会缩短升温周期,三元朝气损坏、尾气不合格等

废气再循环系统(egr阀)故障检测 图2

  废气再循环系统(egr阀)的检测方法

  废气再循环系统(egr阀)的检查方法很简单,发动机启动后,怠速运转一段时间。将手指伸入废气再循环阀,按在膜片或上一下,检查废气再循环阀有无动作。
  在冷车状态,踩加速踏板,使发动机转速上升到2000r/min左右,此时废气再循环阀应不开启,手指上应感觉不到膜片的动作。

  在热车状态(水温高于50℃),踩下加速踏板,使发动机转速上升到2000r/min左右,此时废气再循环阀(egr阀)应开启,手指应可感觉到膜片的动作,否则,说明系统工作不正常,应进一步检查系统各部件

废气再循环系统(egr阀)故障检测 图3

  废气再循环阀(egr阀)的检查

  废气再循环阀(egr阀)的检查具体的检查方法是:启动发动机,让其怠速运转,拆下废气再循环阀上的真空软管,并接上手动真空泵。然后抽气,将真空直接加到废气再循环阀的膜片室,这时如果发动机怠速不稳或熄火,则说明废气再循环阀工作正常;否则,说明废气再循环阀损坏,应更换。

废气再循环系统(egr阀)故障检测 图4

  真空开关阀的检查

  真空开关阀的检查具体的检查方法是:对着电控真空开关阀上的真空软管直接吹气,两个接口应相通;

  通电后,对着与废气再循环阀(egr阀)连接的管口吹气,这时两者不应相通,而通大气。然后,拔下开关阀的线束插头,在其插座上用万用表测量开关阀电磁线圈的电阻,其阻值为30~40Ω左右。

  若检查中有异常或电磁线圈短路、断路,则应更换废气再循环电控真空开关阀。

  真空调节阀的检查

  真空调节阀的检查具体的检查方法是:拆下阀体上部各管口的真空软管,用手指堵住通向进气管的两个管口,并向其对侧的一个管口吹气用看看(注意方向),此时应畅通无阻。

  接着将通向进气管的两根真空软管装上,并启动发动机,当发动机转速保持在2500r/min左右时,再向管口吹气,这时应感到气流严重受阻。如有异常,则应更换调节阀。

  以上是废气再循环系统(egr阀)故障检测方法介绍,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网友:
这个东西不太懂

网友:
我也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