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4S后机开机后白苹果处有黑白相间竖条像是斑马线,进系统后使用又可以

楼主(2016-02-19):
苹果4S后机开机后白苹果处有黑白相间竖条像是斑马线,进系统后使用又可以正常使用休迷是会这样,不知如何修啊?其它时候都是能用的。

网友:
有可能是屏不良

网友:
之前用得好好的,突然间就成上面故障,

网友:
这个 真不知道 怎么搞啊

网友:
手机高手到哪去了啊

网友:
开机电流比较大,估计是显示屏供电附近有电容失容了,等待显示花屏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