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明基G900WA开机彩条和白屏滚动不显示

楼主(2016-02-19):
求助明基G900WA开机彩条和白屏滚动不显示,是主板坏吗,要换主板吗??
不显示

网友:
传个影儿上来啊

网友:
这个不好说,最好用其它板子来试一下屏

网友:
有碰到屏线坏也这样,先排除吧

网友:
我百度一下,有人说是工厂老化调试模式,有可能是屏老化,主板就跑出来这个,程序坏也会吗。没有主板替换。哎。

网友:
换一根屏线试试,不行就是屏坏了

网友:
对呀,换屏线试试

网友:
换了屏线。可能是屏老化,灯管

网友:
工程老化模式,最左上角会有一排小的英文提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