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优雅A300-T65 开机暗屏,外接正常。

楼主(2016-02-19):
神州优雅A300-T65 开机暗屏,外接正常。 屏幕换过,故障还是一样,有谁碰过这种故障,,是屏线还是主板供电问题。
暗屏

网友:
主板屏供电开路!!!!

网友:
先检测屏线排除,若是主板问题,查背光板电路中电源控制芯片相关的电源电路和升压线圈

网友:
查电路 查完再来问啊

网友:
查下屏线接口供电3.3V有没有

网友:
看下背光供电的电路,换了屏,测下排线通了没,再就是查主板上的电路了。外接正常的话多数是屏和背光供电这一块的信号或是管子有问题了。

网友:
问题也解决,,是主板屏供电的芯片坏了。这个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