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41D3 V.6.2无复位 已解决

楼主(2016-02-19):
映泰P41D3 V.6.2无复位

网友A:
有图有图纸,好贴。没有图纸的话只能跑线了。一大堆芝麻管,还要区分NPN和PNP。

网友B:
图好小啊,啥也看不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好小啊,啥也看不见

点击图片可以放大

网友:
抱歉,我保存在本地才知道是浏览器的问题

网友:
受教了!多谢!

网友:
点击图片可以放大

网友C:
映泰不是三线吗?居然有图纸

网友D:
图片太小了,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映泰不是三线吗?居然有图纸

外行了不是,映泰图纸最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片太小了,看不清楚。

点击图片可以放大,高清哦。

网友E:
图太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太小了吧……

点击图片,滚轮放大。

网友:
点击图片,滚轮放大。

网友F:
怎么回事儿,为什么图这么小,感觉像是没加载完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回事儿,为什么图这么小,感觉像是没加载完一样

点击图片,滚轮放大。

网友G:
在线量Q40   BE   ?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在线量Q40   BE   ?

是的哦,拆下来直接不通

网友I:
点击放大就能看见了 !太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点击放大就能看见了 !太小了

点击图片,滚轮放大。

网友:
经分压计算q40b极电压为0..852v,b极0.65不完全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的哦,拆下来直接不通

正常是不通的

网友:
讲错了,拆下来量失去单向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的哦,拆下来直接不通

这里故障应该是Q40 CE级之间阻值开路变成1K多导致,BE级之间阻值在三极管拆下来测试的情况下,本来就是无穷大状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在线量Q40   BE   ?

应该是在线测量Q40 CE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有图纸,好贴。没有图纸的话只能跑线了。一大堆芝麻管,还要区分NPN和PNP。

没有图纸区分NPN和PNP类型三极管可以通过测量B级工作电压进行,以0.7V为临界导通电压值为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有图纸,好贴。没有图纸的话只能跑线了。一大堆芝麻管,还要区分NPN和PNP。

没有图纸区分NPN和PNP类型三极管可以通过测量B级工作电压进行,以0.7V为临界导通电压值定义衡量标准。

网友:
你这发的有点创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在线测量Q40 CE级。

Q40 CE极已经测过了正常哈,就没写哈。

网友:
发帖就别偷懒,你做成一个图片发上来不划算,只上传一次,你要是不做成一个图片分开传是四次上传,四个附件分也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有图纸,好贴。没有图纸的话只能跑线了。一大堆芝麻管,还要区分NPN和PNP。

板上现在PNP的管子用得比较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好小啊,啥也看不见

点下图片,打开图片后图片右上角有个全屏点下就放大了

网友:
点下图片,打开图片后图片右上角有个全屏点下就放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映泰不是三线吗?居然有图纸

映泰不算三线,处在二线与一线之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片太小了,看不清楚。

点下图片,打开图片后图片右上角有个全屏点下就放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太小了吧……

点下图片,打开图片后图片右上角有个全屏点下就放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回事儿,为什么图这么小,感觉像是没加载完一样

点下图片,打开图片后图片右上角有个全屏点下就放大了

网友J:
有BIOS 吗 版本6.2的  多谢了  QQ 792017339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BIOS 吗 版本6.2的  多谢了  QQ 792017339

还真没有这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