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4X che2-tl00铃音脚掉了一个如何接线?

楼主(2016-02-19):
此处掉了咋 接线,有同样版的帮帮忙量一下。

网友A:
这图太高清了,发个清楚的撒

网友:
这个焊接的要加强了,通常这个还是好焊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太高清了,发个清楚的撒

网友:
没见过啊,图片放大了模糊的很,

网友:
看不清楚,或是你用放大镜看下,可能可以看到原来的痕迹,再接上.

网友:
拍照不清晰

网友:
把点周围用刀刮一下 做个点上去

网友:
我也说一句找点位图跟线

网友:
看看走线,短接旁边的电感电容

网友:
飞个线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