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AMD开机0190报错的问题解决

楼主(2016-02-19):
我的机器二修本,跑“00”来之前已被换过BIOS了,我换了北桥显示正常。但报错0190断电,进不去BIOS.然后我在论坛下了第5次才下了一个OK的BIOS.前4次有两个BIOS一样报错,有两个无显示。我把这个OK的BIOS上传了上来。希望大家别浪费下载分。 E40

网友:
进BIOS 按F9重置就行

网友:
这个好像f9恢复一下就能解决  你试了吗

网友:
进不去BIOS   刷了这个一样

网友:
我确实是刷这个好的。是AMD带显卡的主板。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下载你的不行

网友:
我用着可以 刷完了好了AMD 双核 独显

网友:
刷了N个还是进不了BIOS

网友A:
我的X220I也是这个问题,刷刷能好吗?

网友(2016-03-22):
引用 网友A:
我的X220I也是这个问题,刷刷能好吗?

0190报的是电池电量低,有的机器修完不插电池或用错适配器,或是充电电路有问题,会造成这种报错。还有就是BIOS资料错误。反正修这现象一般都 是先简后易,先软后硬。

网友:
以前碰到的机器,都是F9,保存退出,就好了

网友:
正需要,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