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830TG 无CPU供电

楼主(2016-02-19):
实测95835的数据,不知道正常不正常。

待机正常,按开关后,电流上到0.4A,还会掉电重启,不断循环;其它所有供电都出了,转换电压也出了。就是CPU供电不出,CPU换过,95835也换了2个,跑电流还是一模一样。
急急,大家,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
VR_ON也有了。

网友A:
EC PCH BIOS 都会引起无CPU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 PCH BIOS 都会引起无CPU电压。

2个都刷过了,就是不确定BIOS是不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 你要去查USB 线那里

USB线,????????

网友C:
修了2个G470 95831 无CPU供电的,最后该换的全换了也是没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了2个G470 95831 无CPU供电的,最后该换的全换了也是没修出来!

95831的很多案例,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过,最后放弃了,如果不忙的话 可以研究一下的

网友D:
PROCPWRGD这个信号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PROCPWRGD这个信号查了吗

这没零件号没标,找不到。

网友:
修的不错的啊阿狸;v是,

网友E:
换PCH吧,机会大大的。个别板子也有原材不良的。

网友:
查PCH的PROPWRGD有没有

网友:
先去测procpwrgd,找不到测试点的话,赛一根漆抛线到CPU座子里面去测

网友:
过流  反馈  查一查

网友F:
BOOT电压是否正常有待商议,如果楼主全部都做了实在没招的话,可以换个IO看看,有试过无CPU供电问题换IO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PCH吧,机会大大的。个别板子也有原材不良的。

桥换过了,还是跑一样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F:
BOOT电压是否正常有待商议,如果楼主全部都做了实在没招的话,可以换个IO看看,有试过无CPU供电问题换IO好 ...

19脚,本来应该是5V的,现在只有4.75V,之前也怀疑过,所以直接把+5VS拉过来,还是跑一样的电流。

网友:
仔细查查 看看是不是短线了

网友:
桥,EC ,BIOS,供电芯片,CPU,都换过了,都还是一样。

网友:
我记得有个机是确一组供电。结果所有的都不出

网友:
看看是不是短线了

网友:
我也是修过Y470 的板子 也是不出CPU电压,电流也是一样,,换了供电芯片还是一样,,无果 啊

网友:
太乱了,添乱了

网友:
希望修过这个故障的兄弟指点一下,PROCPWRGD信号在板上是哪个位置。

网友:
换桥试下吧

网友:
可以换主板了  花这么多的警力 有点不值得

网友:
桥已经换过了。而且故障一模一样,应该不关桥的事了吧。

网友:
SDA SCLK 这个不是电压  要有波形

网友:
想问一下,PH开关电阻有问会不会引起CPU供电不出,比如PH6

网友:
怎么排除。

网友:
25M晶振 有没有

网友:
测一下SVID 有没有波形!!

网友:
25M晶振有的,之前测过了

网友:
HM65以上的不出CPU供电大多是南桥电路问题

网友:
21脚有电阻接地吗? 有没有去掉试过 ?

网友:
新鲜的问题,希腊奶。。

网友:
吹下桥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
你用示波器测下CPU供电有没有瞬间电压,换下CPU供电电容看看

网友:
嫌麻烦直接换板

网友:
估计换板了。时间太久

网友:
哪你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正常的话,就查开户条件吧

网友:
如果不忙的话 可以研究一下的

网友:
楼主还要查查FB电路的无件有无问题

网友:
压下CPU座子试试

网友:
看两个PG是否正常

网友G:
95835  这芯片还没怎么遇见过。  应该可以参考95831 电阻接地 出电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95835  这芯片还没怎么遇见过。  应该可以参考95831 电阻接地 出电压试试

不一样的。

网友:
现在查到U2的第二脚只有0.5V,4脚了是0.5V,拆掉U2,4脚 就出1.05V,EC 有发APWROK到桥,不知道是什么是什么信号,补上有结果再跟进。
现在拆桥后,后有一个脚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