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屏幕上有杂波怎么处理

楼主(2016-02-19):
刚修了台飞利浦显示改了个高压条屏幕上有波浪一样的杂波怎么处理

网友:
电源滤波不好吧

网友:
这么夸张 再去进修

网友A:
先换掉电解电容试试,

网友:
电源滤波效果 失效了!

网友:
这方面的原因有很多,像电磁干扰,驱动,劣质电源,老化等,要逐一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掉电解电容试试,

是不是高压条不行

网友:
把滤波电容换一遍。锡箔纸该贴的地方贴好了。

网友:
滤波电容检查下

网友:
这个波浪动不动?如果不动,就是屏的偏光膜问题,如果动,并且不是彩色的波浪,就是滤波不好,多数是驱动板上的电容,,如果是彩色的,多数是屏线要换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换掉电解电容试试,

现在去【迅维】学习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去【迅维】学习多少钱

你好,具体学什么科目?请加我QQ有事您Q我981775188咨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去【迅维】学习多少钱

了解课程费用详情可以联系我,QQ有事您Q我1727176051,电话0755-61506416

网友:
电源板电容换掉

网友:
图都不上个看看

网友:
重新换个试试呗,那个明显是电磁干扰导致的

网友:
先换电容,再检查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