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14-v051TX 不触发

楼主(2016-02-19):
接到一个惠普14-v051TX本,待机电流0.07 按开关没反应。拆机,短接开关,灯闪,电流很小的起伏。用镊子一直点住开关排线的触电,电流能到0.2a,松手就又掉下去了。测试有3v 无5v
求教各路大神
不触发

网友:
待机电流都有点高,这个本子应该是待机3V 5V一起有的吧!修一修待机5V看看

网友:
待机有点高了。测下3V 5V的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