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基4560

楼主(2016-02-19):
触发不显示。电流在1.3到1.5左右跳。二修 。所有的供电都有。求思路。。。。

网友:
显卡南桥都被人干过。。。。

网友:
这电流,基本上能显示了啊,看外接有无显示或者屏线接口EDID是否有波,要排除上半部分问题,其次是看显卡跟CPU之间的耦合电容有没有人动手脚

网友:
这个板子因为动的地方太多了。给客户换板子了。客户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