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0 没有待机 暗屏

楼主(2016-02-19):
行里拿来一个T420  说暗屏,他自己给客户换屏就不亮了 ,拆机没有进水烧糊痕迹,量个各电感对地阻值正常,动态是没有电压,保护隔离没过, 版号, 量Q9没导通,过保护隔离前还有一个DCIN_PWR20_F信号,到芯片U61里, 在来一张大点的 这个芯片短路了, 前边有两个电阻,R422 R413都是20欧姆,其中有一个烧糊了,对地阻值22,不对,我把U61的59脚翘起来后对地550,看来芯片也挂了,找到料版拆下来安上,对地正常,插电还是 没有待机,一量没有电压,前边还有保险可能也断了, 保险F5断了,换掉 在插电就上电了,看来可以了,上屏,暗屏,量屏供电19v都没有,量屏线对地阻值正常,前边也有保险,是不是也坏了呢, 在来张大的 保险F7断了,换掉,量屏线接口有19v了  ,看来也行了,装屏,开机还是暗屏,量屏还是没有19v,难道屏线断了?挨个量没有断的,在量到屏线接口保险还是断了,反过来量屏的接口,对地短路了,我说呢,看来只有修屏了,烧鸡大法,芯片坏了, 换个上去,在上电就行了,终于修好了,这么多问题。 来张量机图,总结,机子应该是屏坏了,给保险烧了,他换屏又给主板烧了。祝大家新年快乐。

THINKPAD T420.rar

网友A:
换屏怎么会导致主板烧了呢?

网友B:
换屏怎么会导致主板烧了呢?

hailong206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句容诚信电脑 -10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电池没拿出来吧

网友C:
有保险真好  各种烧保险

网友D:
哈哈,肯定是带电换的屏幕,搞死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屏怎么会导致主板烧了呢?

推测是没断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保险真好  各种烧保险

挺方便,就是小件不好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哈哈,肯定是带电换的屏幕,搞死不少啊

是,他什么都搞,不精,可能他给搞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挺方便,就是小件不好找

保险还是比较好看的吧   颜色不一样啊

网友:
前几天我也修到过一个T420暗屏的,我是改了个板修好的,

网友F:
印象中这个屏是三星的,不知楼主修的这台是什么牌子的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印象中这个屏是三星的,不知楼主修的这台是什么牌子的屏

我修的是LG的屏   屏上有个芯片坏了  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他什么都搞,不精,可能他给搞坏了

不过也好啦,杀杀简单的也可以赚不少钱,不行的就换呗,钱还来的快些 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过也好啦,杀杀简单的也可以赚不少钱,不行的就换呗,钱还来的快些 呵呵

对  这样的挺佩服的   能赚钱是硬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  这样的挺佩服的   能赚钱是硬道理

是啊,能赚钱才是硬道理,坏了就换,换下来的还能继续修了当配件,循环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屏怎么会导致主板烧了呢?

你们这样扣我的分,你们感觉合适吗? 还有你们两个的回复都一模一样 , 你俩是商量好的吗 ,你们感觉我回复的没质量扣分咱认 ,但是为啥扣两回 ,能给我说法不

网友:
楼主 一个字 真牛

网友:
楼主是高手呀

网友G:
细心,技术过硬,学习了。

网友H:
有一次我也没拔电池换  电池在里面不想拆 结果烧了 还好烧的不多

网友:
估计是没拔电池

网友:
换屏烧板的大部分都是带电干活,出的意外。

网友:
IBM暗屏的大部分都是LCDVC和VIN这二个电压的保险坏了,保护屏不会烧坏

网友:
肯定是个生手,带电池拔插的各种后果,还有就是IBM的保险老容易烧,不知道原因1

网友I:
没拨电池就插拨屏线,LED屏的机器很容易烧机器的,我上过几回当了

网友J:
该换就换,利润才是硬道理

网友K:
这也是花了大力气了,修的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细心,技术过硬,学习了。

过奖了  哈哈哈   比较喜欢修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L:
人为的机子,问题就说。。

这个还行    有保险   要是其他的   就够呛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也是花了大力气了,修的精彩!

修的有点费劲   过程还是挺享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该换就换,利润才是硬道理

能修上更好   修不上就得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拨电池就插拨屏线,LED屏的机器很容易烧机器的,我上过几回当了

是的,一定不要忘了,我有个朋友给人家新本干烧了   没办法赔两千块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有一次我也没拔电池换  电池在里面不想拆 结果烧了 还好烧的不多

我朋友前两天给新本都烧了  赔了两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朋友前两天给新本都烧了  赔了两千呢

可以拿去保修吧

网友:
学习了,谢谢版主的分享哈!

网友:
还是很厉害的吗。不过做事要细心就好了

网友:
换屏能烧主板,这也太不小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保险真好  各种烧保险

嗯,现在是不是很多机器都没有保险了?偷工减料就没那么幸运了,直接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