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30 不加电秒杀~

楼主(2016-02-19):
机器插电待机0.03 貌似正常  按开关无反应, 拆机 无进水痕迹,无3V 5V ,对地阻值正常,先从3 5v入手 测高端管 发现无电压! 有戏,量对地 NND 短路了,局部短路 好小子  捡便宜了,一个小电容坏了!

网友:
请问是大短吗??

网友:
这已经是通病了

网友:
通病。修过了

网友:
前几天也修过一样的机器,,问题也是一样,,

网友:
高端管是啥意思?请问楼主

网友:
待机0.03

网友:
这机器通病电容爱坏啊

网友:
这个电容没有明显烧焦怎么判断的?运气?

网友:
这个钱捡得好啊

网友:
高端管是啥?在哪个位置?电压正常是多少?

网友:
通病,已经有好几 贴了,

网友:
上管也就VIN短路,这种情况保险怎么没有坏?

网友:
这个有短路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修电脑还是要细心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一样的问题啊

网友:
这种应该属于微短吧,没有完全导通。

网友:
小电容坏了,电容有没有变色了。

网友:
这种瓷片电容很爱坏啊 戴尔 联想都有很多坏的案例

网友(2016-03-30):
我现在遇到一个同样的问题,看了楼主帖子信心倍增,马上开搞

网友:
真好,一下就搞定.

网友:
感谢兄弟的帖子。、我今天也走运碰到一台和你一样的情况的机子。也是那个电容短路。搞定了。呵呵。谢谢了

网友:
上管的滤波电容吗?

网友:
电容没有变色。外观看上去很正常。

网友:
这个问题修到很多

网友:
这个机器公共点短路首先就把这个地方的20V断开看看

网友:
这种类似通病故障要加个权限就好了

网友:
要不你发个元件号也行,不然看不太懂

网友:
通病啊 修到过了

网友:
待机偏高 秒杀

网友:
捡钱来的我们怎么就遇不到

网友:
这个机器是通病,十台可能有八台是公共点电容短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十台可能有八台是公共点电容短路。

网友:
这个是这款机器的通病了,十台可能有八台以上是公共点电容短路。

网友:
哈哈哈,楼主好运气

网友:
应该是通病了。我也修过

网友:
看来是通病啊

网友:
来自: 辽宁
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
这算秒杀了吧 哈哈

网友:
这款机器我也碰到过不加电 是小电容引起的。。。楼主写的不错。。

网友:
您看是捡钱了,我是长学问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