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的基本概念和原理

楼主(2016-02-19):
   一个典型的无线系统里,电能量开始时以电流沿导体流动,接着转为空气中传播的波,然后又转回电流沿导体流动,其中波是以光速传播的。那么T就是发射机,R就是接收机,有时把T和R做一起,叫做收发机。在射频世界里,信号强度通常以功率来衡量的。
  频率是理解射频的关键,可以依据信号的不同频率将不同的信号区分开来。只有模拟信号(比如正弦波)可以用来承载模拟或者数字的信息信号做承载工作的模拟信号称为射频或载波将信息信号承载到载波信号上的过程称为调制

   分贝的的定义:10*lg(输出功率/输入功率)   单位dB
   +3dB:输出信号是输入信号的2倍
   +10db:输出信号是输入信号的10倍
   -3dB:输出信号是输入信号的1/2
   -10dB:输出信号是输入信号的1/10

   带宽是是描述频率范围的方法,它和数据承载能力有直接关系,它等于器件或应用中最高频率和最低频率的差值,比如一个器件能容纳75Mhz~125Mhz之间的频率,它的带宽就是(125Mhz-75Mhz=50Mhz);百分比带宽等于实际带宽除以上下频率的平均值,上例中百分比带宽为50Mhz/((125+75)/2Mhz)=50%。

网友A:
概念性东西,太抽象了,我现在看到射频两个字,马上就想到手机里面的射频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概念性东西,太抽象了,我现在看到射频两个字,马上就想到手机里面的射频IC

原理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