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PPLE 2013 A1466 820-3437 不加电

楼主(2016-02-19):
APPLE 2013 A1466 820-3437 不加电 ,插电源待机0.03 差不多正常吧 按开关无反应,电源口灯是亮的 ,找个键盘试了 依旧,没啥好想的 主板全拆,目测了 没有进水的痕迹,测量电压  发现主板有8V 14v 等,暂时没啥头绪 进论坛逛逛,看到篇苹果短路的维修,当时想啊 ,我手上的 会不会哪里也短路就量了,刚量CPU 附近的电容 就发现问题了,短路了 看来问题就这里了,可问题这么多的电容 找出哪个有问题 ,着实头疼,没办法 修苹果能挣大钱 ,用笨方法 一个一个取,最中被我发现了,换掉 不短路了,但还是不上电,测了下 电压偏低 只有0.78左右的,肯定不对 ,估计短路保险挂了,一量 果然如此 ,保险一换~ 熟悉的电流来了!维修结束!  大片来了 慢慢欣赏!

网友:
CPU短路,引起不触发,

网友:
还是运好呀,随意量下就找到了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收多少钱啊

网友:
那么多电容,还能让你量出来,,,真运气好

网友A:
这是CPU供电吧,这短路引起不触发?还有你说的保险烧是哪个保险?没看到照片

网友:
这样的运气可以有!!!哈哈

网友B:
烧的是哪个保险?说得不够详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CPU供电吧,这短路引起不触发?还有你说的保险烧是哪个保险?没看到照片

CPU 电容短路  保险 牺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的是哪个保险?说得不够详细啊

有图   因为 不是很复杂 就没打开图纸修机器

网友:
楼主说的那个保险是公共点的吗/

网友:
你这机器修的牛

网友:
捡到死鱼啦  这么好搞哦

网友:
运气好 修到这杨的笔记本

网友:
   这两天大家碰到捡钱的机器不少啊

网友:
维修还要运气啊。你们说是不是啊

网友:
楼主真是运气好,,大洋到手了。。。

网友:
那么多电容,还能让你量出来

网友:
这机器主供电是14V吗  楼主 我也学习下修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