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7420 进系统USB不动,应该是通病

楼主(2016-02-19):
最近修了些戴尔7420的主板,发现了一个问题,应该是通病,因为我修到了好几片,避免各位麻烦寻找问题我就把我修到的分享给大家,进系统USB不动,2.0 3.0 的都不动阻抗也正常,供电正常,看着这样的问题就直接换BGA吧,一换一个准,杠杠的

网友:
希望能帮到大家,免的在去折腾

网友:
是通病吗楼主

网友A:
是不是进入BIOS可以USB,能认到U盘,进入系统后所有的USB都用不能,重装系统也没用,好像什么时候修过!

网友B:
USB不动是什么意思,麻烦楼主写得通俗些,好让我们这些小白容易理解!

网友C:
这样就干BGA   会不会太鲁莽了

网友D:
有没有遇到接U盘或者外接硬盘掉电的?

网友:
应该是的,我遇到好几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进入BIOS可以USB,能认到U盘,进入系统后所有的USB都用不能,重装系统也没用,好像什么时候修过 ...

是的,随便折腾进系统就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不动是什么意思,麻烦楼主写得通俗些,好让我们这些小白容易理解!

就是进系统了,所有插USB接口设备没反应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样就干BGA   会不会太鲁莽了

时钟供电数据线都正常,进系统后就无法识别,没动过板的可以秒杀的,我这板多,遇到这问题就杀得桥,做了好多次试验了,都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遇到接U盘或者外接硬盘掉电的?

没,这应该是5V供电负载不够导致掉电,你可以参考下试试

网友:
这样就直接干南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时钟供电数据线都正常,进系统后就无法识别,没动过板的可以秒杀的,我这板多,遇到这问题就杀得桥,做了 ...

好吧   下次遇到我也试试  不过做BGA好麻烦的说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好吧   下次遇到我也试试  不过做BGA好麻烦的说

做桥很快啊,10几分钟就搞定, 我这桥的是老板买好的又不用直球的,随时都可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桥很快啊,10几分钟就搞定, 我这桥的是老板买好的又不用直球的,随时都可以换

幸福啊

网友:
刚刚修了台M5110的也是此故障,换南桥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样就干BGA   会不会太鲁莽了

恩,不过最好还是换过系统之后不行再干南桥,保险一点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这应该是5V供电负载不够导致掉电,你可以参考下试试

我试过直接拉了个5V过来还是不行的,要是插U盘提示电泳什么的,那应该是干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不过最好还是换过系统之后不行再干南桥,保险一点  哈哈

对  版主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