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 6050a2278101蛋疼维修

楼主(2016-02-19):
初始故障:待机约0.3A 不触发,
拆机,上电变成大短,烧鸡 U6000(BQ24721C)发热,无备件,订货,更换,不短了。待机电流0.03a,但是还是不能触发,查待机电+V3LA出来了,+V5a 没有出来,待机芯片1脚是+v5a的控制脚,0v,6脚是+V3LA的控制脚,有1.6v

q6202  1脚低电平,ec_pw_on来自ec82脚,检测为低电平,根据网上大神经验,刷BIOS能解决问题,先检查一下EC的条件:vcc有了,85脚复位高电平有了,

下载刷了EC BIOS ,依旧,再刷南桥BIOS还是一样,再将EC补焊,依然,是不是EC坏了?
还是条件不充分?
上论坛找答案,95脚是ACIN检测脚,现在的信号为ACPRES

检测到为低电平,不对

ACPRES由充电芯片11脚基准电压分压而来,量U6000的11脚,低电平,不对

难道换上去的芯片有问题?再换一个,依然,查条件,12脚VCC 19v正常,5脚ACDET 1.3V正常,那为什么不出基准电压,不会买回来这几个都是坏的??
再看看,32脚PVCC也是供电脚,但12脚有了32脚也应该有,他们是直连的,量一量 0.3v,不对,对地几十欧,也没短路,难道断线?
从R6021飞一条线到C6015
上电,冒烟,干嘛?哪个又烧了?发现C6015短路,除掉C6015不短了。
焊好,再上电,不短了,发现主板指示灯亮了,有戏,量5v终于出来了,按开关,电流哇哇上来了,问题解决

发帖很累,觉得有作用的加点分!

网友A:
都习惯先看通病再自己修了,老老实实查IC条件问题早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习惯先看通病再自己修了,老老实实查IC条件问题早解决了

都想 短平快

网友:
都是要分的啊啊

网友:
哈哈,这么怪的问题也被楼主修到了,

网友B:
估计断线和U6000坏就是C6015造成的,是它先坏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断线和U6000坏就是C6015造成的,是它先坏的,对不对??

C6015最初应该是漏电,后来是芯片短路,但断线是不是电容漏电造成的,有点可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断线和U6000坏就是C6015造成的,是它先坏的,对不对??

不是烧机了,没烧出这个电容?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有3伏没5伏不过是待机芯片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烧机了,没烧出这个电容?

烧鸡烧出U6000发热,但电容估计那时已经断线,换U6000后就不短了。

网友:
下载几个BIOS,分就像流水一样,,,穷屎了。。

网友:
应该是电容引起的少芯片

网友:
这修得也是怪累的了

网友:
冒烟了芯片都没挂,也是运气

网友:
分析得不错,加分支持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先把条件查完再换芯片是王道

网友:
给个图纸吧

网友:
看来是电容短了然后线烧断了

网友(2016-03-25):
东芝怪机器 不上CUP有些IC没有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