饼哥,新年好,有空帮我看看这个问题?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

楼主(2016-02-19):
故障:不上内存,报警,上内存不显示。
内存供电  1.5V, SPD3.3,正常。
上基地发现有人修过这种问题。
没有SMBDATA 1.75V SMB CLK 3.4 。。。
说换内存槽中间的6脚芯片,我换了电压出来了。
装上内存,又没电压了。
哎,,,又换好几个,电压再也不出来了。。。

有点没折了~~~~
各位大神  可以帮我分析一下吗?
还有这个芯片是怎么工作的,有这个芯片的PDF吗?
谢谢了

网友A:
内存确定没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确定没问题吗?

内存我换一片板子可以显示

网友:
查下连接的小三级管和 上拉排阻 贴片电容 换换内存等   这种小故障就不要麻烦人家饼哥了  又不是疑难杂症

网友:
内存那片还是有问题呀,仔细查查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是上拉排阻的问题。你看下 连接小三极管之间是不是有个排阻

网友:
我修过类似的问题   把BIOS的822换了就好  不知道你的可以不

网友:
你看看是连到时钟去没有 我昨晚修的一个技嘉G31主板就是SMBCLK3.3V不正常  测得0.5V 跑到一个822排阻上拉  更换新822无果 最后发现一端进SB一端到时钟,然后我把进时钟那头断了 测试发现3.3正常了 由此判断时钟坏; 但他是正常跑马 插内存不过内存,你看看你手上的板子是这样吗

网友:
换cpu供电芯片上面的小八脚芯片3321A,实际用up6262芯片代换成功修复

网友:
内存那片还是有问题呀

网友:
来不来就吹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