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码刷了BIOS后档E9

楼主(2016-02-19):
主板是华硕M2N68 PLUS REV2.01G独立大板,故障是有复位不跑码,换了CPU 清空电池都不行。刷BIOS后可以跑马但是跑到E9就不跑了(d3 d5 E9),换条内存可以显示,把原来的内存拿到其他板上也可以显示,内存是金士顿800/2G的,拿到原板上又不能显示。求各位大神帮忙分析分析,谢谢大家啦!(随便把此板的BIOS分享给大家)

华硕 M2N68 PLUS_REV.2.01G.zip

可以用的

网友A:
你看下 是不是SPD电压偏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 是不是SPD电压偏低

238脚120脚119脚都有3.3V啊!现在换我的内存也是档E9(内存是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38脚120脚119脚都有3.3V啊!现在换我的内存也是档E9(内存是好的)

其他条件也都正常吗  总线   时钟 主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38脚120脚119脚都有3.3V啊!现在换我的内存也是档E9(内存是好的)

觉得还是某个地方虚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他条件也都正常吗  总线   时钟 主供电

都能跑马,其他的应该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能跑马,其他的应该正常吧

不是。   你拿掉内存她都能跑码。。。档内存你还得查

网友A:
你拔掉内存  然后看看是不是还跑E9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觉得还是某个地方虚焊

会不会还是BIOS的问题啊(档E9)你有这片板的BIOS吗?(华硕M2N68 PLUS REV2.01G要能正常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还是BIOS的问题啊(档E9)你有这片板的BIOS吗?(华硕M2N68 PLUS REV2.01G要能正常用的)

这个真没有   BIOS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拔掉内存  然后看看是不是还跑E9呢?

拔掉内存后就变成F1了 这种乱码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没有   BIOS也有可能

论坛里虽然有很多BIOS但不知道哪些有用啊(你知道怎么看吗?求教啊 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虽然有很多BIOS但不知道哪些有用啊(你知道怎么看吗?求教啊 谢谢啦!)

去官网下载就可以了  台式机的官网下载可以直接编程器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官网下载就可以了  台式机的官网下载可以直接编程器刷的

华硕官网里的BIOS有保障吗?(可以用吗?好像有个牌子的主板官网里的BIOS不能用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官网里的BIOS有保障吗?(可以用吗?好像有个牌子的主板官网里的BIOS不能用呢)谢谢!!!

可以用 我一直都在官网下载。。。除非官网找不到的

网友:
E9一般是在读取BIOS资料了吧。
今天也碰到个主板挡E9百度查了下说个BIOS问题
拆下来刷BIOS 然后效验失败,换了个BIOS芯片重新刷过 就OK了

网友:
单桥的呀,我想会不会是桥虚了...

网友:
内存电压多少

网友:
BIOS先不要下载!!!

网友:
我的刷BIOS软件会自动 擦除 写入 效验 的 试过几次都提示效验失败。基本上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帮助!修好了,就是BIOS的问题!特此把这个BIOS传上来!我是换了个BIOS芯片再刷这个BIOS的(不知道BIOS芯片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你们可以先不换BIOS芯片刷试试)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帮忙!谢谢!!!

华硕M2N68 PLUS REV.2.01G.zip

档E9刷这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