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_269 --_DAOHK5MB6F0 -掉电

楼主(2016-02-19):
                                             SONY_269 --_DAOHK5MB6F0 -掉电

    现象:待机0.01按开关电流上到0.3    2秒掉到0.01   ,再按开关还可以触发

   测各电压:3v   5v   1.05   0.85   ,1.5V内存供电没有------

      查芯片PU104条件:供电  +5V_S5_DSW没有        +5V_S5_DSW是PQ291转过来的   g脚 DEEP_EN只有0.7v 不正常继续查--

   DEEP_EN是Q37开屚输出         Q37   g脚为低正常   再测上拉电阻两边都有13v左右了,再看电流表已经1.2多了,可以 亮机了,         上拉电阻R429空汗,

_DAOHK5MB6F0 SONY SVE151C11T.rar

网友:
掉我胃口啊楼主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发帖的,饭吃完了,好继续了吧

网友:
好厉害啊     这个都可以查的出来

网友:
SONY的机器我看着就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