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没有电烙铁的维修,假三星换驱动板。

楼主(2016-02-19):
一台假三星931BW显示器,开机“无视频信号”闪一下就没。  两个电烙铁都坏了。
换了高压板还是一样,问题出在驱动板。 没工具就只能换板了,可手头驱动板是5V,原机是12V。

拆机后这样子。

下图驱动板

下图是屏标签

下图驱动板上的元件

图像处理芯片

为了取电,保留原来的驱动板,安装位置换一下,刚好还有位置。

高压板电源接原来的驱动板,电源板过来的电源也接原来的驱动板。
高压板的ON/OFF线接新的驱动板,屏线接新的驱动板,再把原来的开关按键挑出来排下线序连到新驱动板。
最后,拨掉原来驱动板5V和3V的那个跳线,直接从5V脚上接线到新驱动板。 这样驱动板就有电源了。

安装好后测机一切正常。收工!

网友:
移花接木改驱动板,真像“嫁接”绝活

网友:
就怕这样一堆东西出问题,越搞的复杂越容易出问题

网友:
利用原驱动板上的5V供电!方法简便。只怕时间长了原板有短路加重时出来新的问题。

网友A:
不是触摸按键的还好些,如果是触摸按键的,就麻烦死了

网友:
好牛逼的样子

网友:
干嘛不将原版拆了

网友:
没5V电压.所以

网友:
是为了取原板上的5V

网友:
这个板子广东挺多的

网友:
二合一,又不用换多个电源,能省的就省了,好经验!!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三星山寨机,坏的驱动板,换了个通用板可以用。但不知道多久再坏。

网友B:
长久了会不会出现供电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久了会不会出现供电不足???

我猜不会,呵呵。  因为拨了跳线

网友:
假三星显示器基本只有外壳是新的,,基本都是碰到里面清一色都是旧的

网友:
哈哈,这是双驱动显示器啊

网友:
呵呵!这种假三星坏的真多!!!

网友(2016-04-08):
假三星,质量就差远了

网友C:
为什么不把原来的驱动板去掉  不美观

网友D:
应该把原来的驱动板去掉,加上7805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把原来的驱动板去掉  不美观

因为手头啥也没有,包括电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把原来的驱动板去掉,加上7805就好了

没电烙铁,没法焊,也没材料

网友E:
这样改有些行,有些电源板带不动,我也这样改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改有些行,有些电源板带不动,我也这样改过

一直没返修

网友:
靠。。太厉害了。没有烙铁都可以维修到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触摸按键的还好些,如果是触摸按键的,就麻烦死了

直接换原装驱动板 不会很贵

网友:
这驱动板改的 真牛啊

网友:
太牛逼啦
赞一个

网友:
这样也行……确实比较牛

网友:
记得我第一台电脑就是三星的山寨显示器,那时候还是用电子枪的,叫R什么去的,
当时买了1000多,一年不到就坏了,坏了后奸商用种理由拖,还要收钱,就丢了

网友:
我手里有好几个都是假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