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930P简修

楼主(2016-02-19):
上电不亮机,大写灯双闪此为集成显卡,判定不过内存,拆机发现进了很多小强,清理内存槽子处腐蚀断线

接好线上一层指甲油,烤几次板装机完事。

大家注意的是这机键盘下也就是我补线的这槽子不插内存开机会挡LOGO报错内存。

网友A:
不插内存也暴错啊,指甲油的作用?

网友:
good but th nail polish ?

网友B:
小强进主板 要是风枪加热那才呛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强进主板 要是风枪加热那才呛人……

可可  是烧鸡味道吧

网友C:
这小强也太厉害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小强也太厉害了吧

小强太厉害?是用生命代价换来的。

网友:
小强进去,先洗主板在烘干,在维修

网友D:
断了这么多线   补死人呐

网友E:
意思说内存要是只有一根的话,就必须插在这个插槽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插内存也暴错啊,指甲油的作用?

是的不插这槽子内存,LOGO过不去,指甲油可以放小强再次造成伤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意思说内存要是只有一根的话,就必须插在这个插槽咯?

是的,插后面的可以亮机,就是卡LOGO过不去!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断了这么多线   补死人呐

还好吧,这种接线还算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还好吧,这种接线还算好

大神就是大神   干活轻松的一塌糊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就是大神   干活轻松的一塌糊涂

你又在装十三了,你哪台机到手不是秒的

网友:
进了小强的板子,弄过几块很恶心

网友:
哥们,小强比不上你强喔,断了那么多线你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