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不开机 小电流

楼主(2016-02-19):
iphone 6 摔过 用几天不开机,电流50MA,可以联电脑DFU模式.是哪一块的问题?

网友:
这个没搞过的

网友:
没方向,高手都哪里去了

网友:
谁能解释到底什么元件坏引起

网友:
维修大神们解答一下

网友:
你说的也太简单了点吧具体点

网友:
陪你一起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等待高手出来给讲解下

网友:
我也想往这方面发展。。电脑感觉利润很低了

网友A:
电流很低啊,查一下开机的几路供电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很低啊,查一下开机的几路供电先

测过了,各路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应该杳一下24M的系统时钟,如果正常,那应该是充电I部分有问题

网友:
i楼主修好机子哪里元件不良没有

网友:
可能是CUP上盖的问题

网友:
你的问题描述的太简单了,无法回答,怎么坏的,退出DFU是否自动重进DFU.  刷机了没有?报错几……………………

网友:
手机版主分析一下什么元件坏了啊一

网友:
刷机4014,确定cpu问题.a8的谁能搞,要多少钱?

网友:
可以试试音频数据处理芯片,我以前就是售后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