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D卡LOGO真正的原因

楼主(2016-02-19):
接到同行一台K45D,开机就卡在LOGO.一查资料, 好多都在说这机要装电池才不卡LOGO。
可以我装上电池待机就0.16A了,不触发了。不装电池插电可以开机,就是卡LOGO。

刷BIOS,不行。最后一年是8718E的IO。这机好像以前修到一台这机是键盘不行,是换了EC好的,加上电池充放电也还是要EC配合的。

直接换EC。插电开机,解决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 多谢分享

网友:
楼主手边有备件真好啊 羡慕

网友:
前两天修到一台同型号外接正常,内接不显的,是LCDVCC无电压缘故。

网友:
但是卡LOGO跟EC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手工这么好~~~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没遇到过!卡LOGO一般都会想到外设。

网友:
有配件就是好啊

网友:
还有这个问题学习了

网友:
EC有可能会引起,但是卡LOGO未必全都是EC问题哦

网友:
EC也会卡LOGO啊   奇葩年年有啊

网友:
装上电池不能触发,再到EC控制充放电,再换EC。感谢分享了。

网友:
不错,EC 不好漏电流这么大,,会发烫吗

网友:
这也可以啊,我没遇到过,学习了,一般遇到的问题多事外设有问题

网友:
有料板就是好修,一般这种故障考虑换大件就好

网友:
LZ跟厉害,秒杀,就是不知道背后的汗水有多少桶!

网友:
学习了,这是经验啊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