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PU供电12v短路有可能烧北桥呢?

楼主(2016-02-19):
(无正文)

网友:
场效应管烧了,因为12v是一路的。烧北桥怎么可能呀!12v和北桥根本就不是一路的,怎么可能烧北桥呢?

网友:
很简单,CPU供电12v短路烧场管,连带烧CPU,CPU与北桥直接相连当然有时烧北桥喽。

网友:
CPU都坏了吧??

网友:
CPU连北桥 12V先烧CPU再烧北桥

网友:
CPU和北桥之间有总线连接,烧了CPU再烧北桥很正常了。

网友:
我也见过这样的板子

网友:
烧东西这个无法准确说明

网友:
12V串到北桥就烧了

网友:
拆了cpu12v供电边上的小8脚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