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19):
3.3V稳定,5V跳变,用烙铁在EC上面热几秒,5V就正常了稳定了,换了EC后5V电压一直稳定,待机电流0.009,但无法通电,谁有修过同个故障的麻烦回下,谢了
无法启动

网友:
用波波抓下5V后面波形

网友:
接着查南桥的待机条件吧!

网友:
EC条件再查查看,有EC单独的BIOS吗?有的话刷一个先

网友:
是无法触发了吧 看看EC换好了没 再查条件

网友:
换了2片EC,一样

网友:
滤波器抓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