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大吉修好梦想家显示器

楼主(2016-02-19):
年初九收到一台梦想家E221B1XX显示器,主芯片TSUM1PTR-LF,屏LC215DT5A-01,30针扁屏插口,开机显示"无信号",连接VGA电脑却出现白屏,本想用万能板修复,后想到会不会是松焊,那就开心了.于是对芯片周围吹焊一片,希望奇迹出现,接齐连线,开机,大功告成,新年开张大吉.

网友A:
真是新年开张大吉,开门红啊!吹的是驱动板上的芯片吧?

网友:
驱动板。主芯片?   估计lz  都不晓得是那个位置了!

网友:
虚焊,像这样的才有钱嫌

网友:
这么开心,收多少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是新年开张大吉,开门红啊!吹的是驱动板上的芯片吧?

你好,先对30针扁线脚位补焊一次,再在主芯片TSUM1PTR-LF的所有脚,涂上酒精松香济,用焊枪吹其二次,大功告成.

网友:
维修都这样蒙,真是“梦想事成”

网友C:
楼主说明白是不是吹驱动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先对30针扁线脚位补焊一次,再在主芯片TSUM1PTR-LF的所有脚,涂上酒精松香济,用焊枪吹其二次,大功告成 ...

有显示无信号  屏线到屏之间已经是没有问题了   还吹屏线座 有点不靠谱

网友D:
TSUM1PTR-LF与VGA信号的相关脚虚焊才是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明白是不是吹驱动板啊?

你好,重点是用焊枪吹驱动板主芯片,是主芯片虚焊.明白了吧.

网友:
有时候是得吹吹主芯片,不过有可能会吹坏

网友E:
开门开心就好,祝新的一年赚更多的MONEY。。。。

网友F:
现在的显示器,好像主控虚焊的很少见,以前那种1-200个针脚的,容易出现

网友G:
恭喜恭喜哦,不过有的时候有可能会吹坏,要注意温度和时间的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TSUM1PTR-LF与VGA信号的相关脚虚焊才是真相。

朋友说得对,实际是芯片VGA输入脚虚焊所至,我对芯片所有脚全吹焊了一次,确保故障彻底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门开心就好,祝新的一年赚更多的MONEY。。。。

多谢朋友,祝福朋友新年快乐,财到运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显示器,好像主控虚焊的很少见,以前那种1-200个针脚的,容易出现

此梦想家显示器主芯片各脚已经氧化变黑,一开机就怀疑了,吵了2次,问题解决。多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G:
恭喜恭喜哦,不过有的时候有可能会吹坏,要注意温度和时间的控制

多谢朋友,指敎提酯,以后吹焊多的注意温度。

网友:
简单就好,别小问题反反复复就气人

网友:
这样轻松的赚法一年又有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