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内存复位无电压的见鬼情况

楼主(2016-02-19):
就是前面发帖的那个P6T 板子,循环跑码。发现内存168脚RESET#无电压。也没有对地短路。短接170的VDD (1.5V))脚后,顺利点亮!
点位图发现这个脚直接进CPU座。测试对应触点也是通的。。

这就见鬼了。这个RESET#的1.5电压那里来的?我不可能3个U 3根内存都是坏的吧?

网友:
内存复位由CPU发出,在自检内存之前大部份都有复位,请检测CPU座的内存电压好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上面大神 叫你检查 pg  信号!

网友:
短接170VDD?是把复位脚与VDD脚短接一起?

网友:
主板是什么问题?不跑马还是跑马卡内存?

网友:
你这个短接能跑码点亮的话,装上CPU打下复位针的对地值看看,内存条件基本上不用测了,如果条件不满足你短接也不会跑码亮机的

网友:
经过徐总指示,果然VDDPG电压有问题。原因是分压电阻中的下拉电阻阻值变小,导致VDDPG变成0.2。现已经成功解决了。感谢@海韵之恋  !!
另外谁有服务器主板的点位图。发我一份。8528018@qq.com  只要是上3代内存都可以